关于不对称线缆的浪涌差模问题

楼主(2019-02-13):
请教大神,关于EN 61000-4-5 不屏蔽不对称线缆的差模有些疑问: 比如该端口是4线, 1-3线是单端信号,4线是GND。 那选择差模线对线的时候,是否只需要选择1-3分别对GND打?  1和2之间要不要打?

网友:
单端信号1-3是需要做浪涌测试的。因为1和2单端信号虽然不是同一信号,但当将浪涌电压施加在两端时,只是两都间的两端阻抗相对GND要大的多,浪涌电流小,同样是会形成环路的。特别是当两线间并行走线,并且线间距离很小,试验浪涌电压较高时,很可能会形成击穿放电。
并且标准图12里说明:开关S2:试验时置于“1~4”,但与S1不在相同的位置,并没有对信号线做特别说明。至于是不是线线间都需要测,这就需要根据具体产品,具体评估。标准里也有提到:“在有几个相同线路的情况下,可能只需要选择一定数量的线路进行典型测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