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rf直角走线时下面哪种切角方式是正确的,为什么,非常感谢

楼主(2019-02-13):
请教大神,RF直角走线时下面哪种切角方式是正确的,为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A:
我认为是图B比较好啊。传输线走直角的时候,由于阻抗线突然变宽会导致阻抗的不连续性。图A让线宽变化变得更大,不可取。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做个仿真看看。另外资料区也有个帖子对这个问题有一点的解答https://www.eda365.com/thread-189053-1-3.htmll

网友:
楼上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版主大神来给个结论

网友B:
二楼说的完全正确。拐角相当于多了分布电容,所以要象图b那样切掉一块。
一般在10GHz以下切掉对角就可以。

铜皮厚度、板材厚度、介电常数的不同,分布电容的影响也轻微不同。
因此如果有更高的要求,就要HFSS仿真才能确定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图B比较好啊。传输线走直角的时候,由于阻抗线突然变宽会导致阻抗的不连续性。图A让线宽变化变得更 ...

谢谢大神,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的完全正确。拐角相当于多了分布电容,所以要象图b那样切掉一块。
一般在10GHz以下切掉对角就可以。 ...

现在知道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