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盲埋孔的走線處理

楼主(2019-02-13):
實作上會造成PCB成本提高
良率下降嗎?

网友:
成本肯定会提高,不良率影响不大

网友A:
良率不影響,但適用於空間狹小的板子用盲埋,也可用背鑽鑽掉不需要的層板

网友:
制作成本肯定会较常规设计要贵的。良率其实能做盲埋孔设计的板厂都是具备一定能力的,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出现问题,这个良率自身设计所占的因素会更高。应该向板厂要一份盲埋孔制作的流程,上面会写到一些他们容易出问题的点,设计的时候规避掉就好了。

网友:
    盲埋孔,成本会增加很多,如果不是密度特别高的板子,尽量不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良率不影響,但適用於空間狹小的板子用盲埋,也可用背鑽鑽掉不需要的層板

    我是做PCB的,盲埋孔与通孔价格相差甚远!

网友:
    我们做4层板一般都是用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