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设置差分问题

楼主(2019-02-13):
准备在POWER SI里面提取一对PCIE差分的s参数,中间有对偶合电容,电容在元件管理里面也使能了,怎么才能像X net一样,把两端都连起来看呢,我现在仿真出来的结果有4条波形,怎么设置 才能把两端做为一个整体来看。能不能类似ads一样,做巴伦呢

网友A:
先分别mergn两条线,然后设置差分,再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分别mergn两条线,然后设置差分,再仿真

谢谢

网友:
    选中网络,merge  .

网友(2020-03-04):
    正好最近在学习差分线仿真,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