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型电压互感器检测交流电压电路

楼主(2019-02-13):
大家新年好!
      我准备用电流型电压互感器检测交流电压,但是不知道电路画的合不合理。还请大家帮忙指导!先谢谢大家啦!
      说明:该互感器次级负载要求小于等于150欧姆。
      我的疑问是:
      1、电流互感器次级不能开路,那要用什么办法来避免次级开路呢?
      2、R404是一个采样电阻,但是是一个小电压交流信号,我想将信号加一个2.5V的偏执,用运放放大,再到AD
           口检测。
      3、单片机是DC-DC供电的,这样做会不会容易损坏单片机?互感器初级和次级是隔离的,是否还存在触电的风险。

网友:
运放是单电源供电,交流信号的负半轴没法放大,AD也采不出来,还有C402什么作用没看懂

网友(2019-03-28):
1、电流互感器次级不能开路,那要用什么办法来避免次级开路呢?
建议给R404并联一个大尺寸、高阻值的电阻,从物理上保障不容易损坏从而导致开路。
2、R404是一个采样电阻,但是是一个小电压交流信号,我想将信号加一个2.5V的偏执,用运放放大,再到AD口检测。
 思路对头。
3、单片机是DC-DC供电的,这样做会不会容易损坏单片机?互感器初级和次级是隔离的,是否还存在触电的风险。
你要在输入端增加过压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