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ndition V2.3怎么拼板?

楼主(2019-02-14):
一直都是玩单板,现在做了个小班,贴片需要做邮票孔拼板才能做,请问各位大神们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用结构软件做成DXF就可以。复杂拼版,可以用Fablink来做,Fablink的拼版功能非常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用结构软件做成DXF就可以。复杂拼版,可以用Fablink来做,Fablink的拼版功能非常强大。

这个软件不能直接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用结构软件做成DXF就可以。复杂拼版,可以用Fablink来做,Fablink的拼版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
Fablink的拼版功能非常强大,确实如此,使用过

网友(2025-11-05):
Fablink怎么用,有介绍资料没

网友:
只会简单的,那种邮票孔的Fablink也不好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