λ/4波长的求教

楼主(2019-02-14):
请问这里是要小于λ/4波长吗,求大神

网友: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哪一点到哪一点之间要小于1/4波长? 不过一般射频线表层走线的要求都是越短越好,长走线一方面容易带来较高的插损,另一方面也容易引起辐射问题

网友:
确实没明白楼主的意思。如果不明白怎么放置器件的话,建议参考器件的datasheet来进行周边小器件的布局,不保证最优,但是一般也不会有大错

网友:
因为pcb板子的介电常数原因,同频率波长在单板上要小于空气中的波长

网友:
另,电巢科技可以帮助你做PCB 板检视,可以避免错误,减少投板次数的。

楼主:
如何请求PCB 板检视呢?

网友(2019-03-24):
PCB板上的波长等于真空中的波长除以根号下相对介电常数,通常比真空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