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下图走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小方块,slide时会一截截的,怎么消除?

楼主(2019-02-14):
请问如下图走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小方块,slide时会一截截的,怎么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band group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A:
    Edit ->  Groups -> 找到此線段的Group ,Disband。

在slide时小方块会消除。

网友:
    这个小方块是因为这个线建了一个Groups,然后又动了线,所以就会形成小方块,只要把这个Groups删除之后,把这个线抓起来敲0 0就没有了。

网友:
    这不是难题。这是拷贝布局时后出出现的问题。软件默认部分线段属性到pad上了。解决:选中这些线段和via移动走。再将移动走的内容再复制回去。移动走的内容删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 ->  Groups -> 找到此線段的Group ,Disband。

    在slide时小方块会消除。

网友:
    长见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
    有时是因为cline 被 FIX 了,  然后  有有线连过来

网友:
    复用模块重新拉线会出现这种问题。在SETUP-APPLICATION MODE-PLACEMENT EDIT选项,再勾选group,选中后选中复用模块,右击,点击出现的DISABLE GROUP就行啦。没了GROUP这个标记也会消失!

网友:
    用Fanout命令产生的走线上也会出现这样的小方块,还有模块复用了走线的话,也会有。

网友:
之前有人发问过,提供参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29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