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和天线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9-02-14):
按照天线设计的理论,偶极子天线电长度=1/2波长时,天线可以获得最佳辐射效率,这个时候天线的阻抗就是50欧姆。但是通常我们在设计天线的时候常常受到环境和背景条件的制约,天线的长度可能无法达到理想的电长度,这个时候就需要加入匹配器件做阻抗匹配。一般情况,天线中心频点偏差不是太远的时候,加入阻抗匹配都可以把阻抗拉到50欧姆,然后问题来了~
1. 不考虑带宽问题,是否理论上任意长度的天线都可以通过加入阻抗匹配的方式,让其工作在你想要的频点上?

2. 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那么对于天线来说是否有一个区间,或者说在史密斯圆图上是否存在一个区域是无法用匹配来调节的?

3. 当阻抗偏差到什么程度的时候,采用阻抗匹配获得回损的收益已经会被阻抗匹配器件带来的插损所抵消?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一起讨论下,另外也邀请版主大神来讨论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调天线匹配的时候有时候怎么也拉不到50欧,有前辈说,天线阻抗进入死区了,没有调试价值了,改天线吧~

网友:
天线是任意阻抗吗?
思考这些问题,似乎又一次复习了阻抗匹配基础知识。

楼主:
回楼上的,假定天线是任意阻抗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任意阻抗都是可以通过匹配调整到50欧姆,但是实际上落在圆图上及其靠近全反射圆的阻抗应该不可能通过实际器件来匹配吧? 当然~ 50欧电阻除外哈

网友:
我也在纠结器件插损和回损之间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