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EFT测试,接大地后,效果变差

楼主(2019-02-14):
    大家好,EUT是塑料外壳,对AC-DC,220V转24V的电源模块做3级EFT测试(电源模块在底层,用插针插座与上面的接口板和CPU板连接,220V从接口板上输入)。产品上有一个接地点(在接口板上),在测试的时候,如果接地点只接测试设备上的PE,基本能过3级EFT,如果接地点同时接PE和真实大地(测试设备的厂家说测试设备的PE与大地间串联了个电感),那么在+2K对L,N,LN,PE,LPE,NPE 时会影响到CPU板上与扩展模块的I2C通信。(反正就是+2K的干扰影响变大)
是因为什么呢?想不通,接大地后,泄放效果应该更好了吧?怎么还不如只接PE。
谢谢大神

网友:
    你得分析接上大地之后的泄放路径,接地点设置的不好的话会让泄放路径经过内部,干扰内部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