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应用之自定义快捷键

楼主(2019-02-14):
mentor应用之自定义快捷键
本文指导大家如何自定义快捷键,将自己使用频率高的菜单设置成自己习惯的快捷键,提高设计效率。
首先新建文本文件,命名为shortcut.vbs,建议用Notepad++打开,然后输入如下语句:
Set KeyBindTabers = Gui.Bindings("Document")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c","Setup->Cell Editor"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k","Setup->Project Integration"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p","Planes->Place Plane Shape"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E","Edit->Delete" ,0,1
……
大家可以按照上面的格式试试,尽情发挥吧,编辑好后保存,将此程序拷贝到:安装盘\MentorGraphics\2007.7EE\SDD_HOME\standard目录下,然后更改配置文件scripts.ini此文件在(安装盘\MentorGraphics\2007.7EE\SDD_HOME\standard)下,用Notepad++打开,添加启动路径如下:
Script#3=安装盘:\MentorGraphics\2007.7EE\SDD_HOME\standard\shortcut.vbs
重新打开单板看看是否添加成功。

网友:
    笔画和脚本等都可以用快捷键实现,楼主也分享下么。

网友(2019-03-31):
    众人是柴火焰高

网友(2025-06-26):
    7.9.5版本试了不行,是不是用的TXT文档编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