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基础的概念性东西希望有好心人能解答

楼主(2019-02-14):
刚刚开始学orcad,很多都是一步一步跟着别人的教程来的,根本不知道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希望有好心人能帮助一下
都是些基础问题
只是不弄清楚 心里总不舒服
简要概括就是下面的问题

1)规格型号对选器件的帮助
2)优选等级的作用
3)part number的作用

网友:
学习一下,赶快有大师来回答呀

网友:
1)规格型号对选器件的帮助
设计一个电路,总有目标需求,简单的说电阻多大值 什么封装 精度多少,这些就是规格型号的作用,要不然就没有参考依据了
2)优选等级的作用
类似的规格型号往往会有不同的供应商,甚至同一供应商在细微参数上也有所不同,根据自身的需求或者说各不同因数对自身的
重要程度排个优先顺序,这就是优选等级的作用了
3)part number的作用
part number就相当于身份证号,每个人都有名字,但是国家用身份证号可以更方便的管理个人相关信息,对于电子元器件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
    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1)规格型号对选器件的帮助
    设计一个电路,总有目标需求,简单的说电阻多大值 什么封装 精度多少,这些就是规格型号的作用,要不然就没有参考依据了
    规格型号在你做BOM表和管理BOM表的时候是必须的,这样才够才知道到时后给你买什么物料。
    2)优选等级的作用
    类似的规格型号往往会有不同的供应商,甚至同一供应商在细微参数上也有所不同,根据自身的需求或者说各不同因数对自身的
重要程度排个优先顺序,这就是优选等级的作用了
    3)part number的作用
part number就相当于身份证号,每个人都有名字,但是国家用身份证号可以更方便的管理个人相关信息,对于电子元器件也是这个道理
    对,part number在你建立自己的物料库的时候作用比较大,你可以将公司用到的所有物料都编一个号,方便进行物料管理。

网友(2019-04-22):
以下是我個人的觀點

以下是OrCAD capture基本操作要求
(1)畫出正確的電路圖
    (2)能夠正確的產生網表給PCB軟體使用
(3)能夠正確的產生BOM
(4)建立正確的新capture零件符號

以下是OrCAD capture CIS操作要求
    (1)建立CIS零件庫
(2)管理/維護/新增CIS零件庫

    以下是PCB基本操作要求(學會使用PCB軟體)
(1)利用OrCAD capture網表建立正確的導入PCB裡面
(2)正確合理的擺放零件位置
    (3)正確的佈線(拉線)
(4)正確的產生GERBER
(5)建立正確的新PCB零件庫

以下是PCB進階操作要求
    (1 )利用PCB堆疊結構厚度計算出PCB線寬(耐電流)
(2)利用PCB堆疊結構厚度計算出PCB的阻抗線的線寬、線距(例如:USB、DDR、…)
(3)學習SI / PI仿真

    以下是硬體工程師基本要求
    (1)瞭解基本各式各樣的零件的特性及規格(例如:R、L、C、diode、Transistor、MOS FET、OPA、、、、…)
    (2)如何用你已知的知識設計出你所需的電路
(3)不斷的深入瞭解各式 電路原理
(4)不斷的充實各種新知識/新技術
    (5)利用仿真來驗證設計的電路是不是正確
    (6)在設計電路時候,選出便宜合理的電路
    (7)...
    (8)...
    (9)...
    族繁不及備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