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问题

楼主(2019-02-15):
万用表测量自己的供电电池电压发现测出来的电压错误,用其他万用表测有4伏多,自身测就2.5伏,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你的测量方法有点意思,有点像用称称自己的重量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你可以画个简单的电路图自己分析一下吧,高中物理就学过电压表的原理

网友A:
万能表电池没有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表电池没有电了吧

有电的,测其他东西都好使的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没电了,没电的时候有时候准,现象比较不固定。

网友:
测量电池输出电压,建议把电池取出测量看看,否则万用表表头与万用表电源端子构成回路影响实际值。

网友:
估计测试方法问题,建议把两种测试的图上传上来

网友:
外部检测的方法是正确的,测量自身电压需要并上去的表内阻远大于被测阻抗,否则分压造成较大误差。

网友:
    与测量的等效电路有关

网友:
    那就奇怪了

网友:
    万用表电路图都忘了,有谁能画一下么

网友:
最好分析下电路

网友:
    测量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终于找到原因了:本来32脚COMMON是悬浮的,但是自己测量自己电池电压,将COMMON和V-短接,比较器就失去作用了。

网友:
测量其他电池,COMMON依然是悬浮的。

网友(2019-04-24):
看到原来上传的材料丢失了,再发一次。

问题出现的原因是:26脚和32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