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个SKILL工具好用

楼主(2019-02-15):
之前用过金百泽的,使用过程中有BUG,时不时要卡住。不知道各位大神用的是哪些。

网友:
金百泽的要收费,就用本论坛的。

网友:
免费的功能比较弱。收费的也是有很多家可以选择的。如果画板时间比较多的话,建议使用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