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频段接收机中频信号(950~2150MHz)二次谐波在带内,请教~

楼主(2019-02-15):
在做一个Ku频段接收机,RF10.7G~12.75G,本振9.75G和10.6G,中频信号是950M~2150M,因为中频信号低频点二次谐波落在中频信号的频带带内,请问是否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没办法避免吧,只要尽量把系统设计好,即使有谐波产生,我觉得对接收性能的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
常规的方式是可变本振,固定中频,你现在这种系统设计是什么考虑?

网友:
这中频信号带宽有些宽哟,看看能否分段做

网友:
这个中频确实相当宽啊~ 分段是个值得考虑的建议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答疑!

网友:
常规的方式是可变本振,固定中频,而从你的现象描述中看出是固定两个本振,宽中频的设计。
有些奇怪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