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射频单板PCB检视:

楼主(2019-02-15):
首先,射频线是否控制了阻抗?
用Polar软件计算线宽、介质厚度。
其次,射频连接器接口PCB部分要做电磁场仿真。

楼主:
仍然是上图的天线连接器接口部分,要增加一个ESD电感接地才好些,或者用1/4波长高阻线接地也行。位于隔直电容与天线连接器之间位置。

加个电感或者用1/4波长高阻线,抗ESD的保险系数高。

网友A:
1.阻抗匹配是按照要求计算了的
2.射频连接器的中心宽度远超线宽,线宽是阻抗计算得到的,连接器的宽度也是按照封装画的,这个怎么解决呢?
3.射频线的周边放地孔,这个注意到了,一定得3d仿真吗?

网友:
现场教学贴~ 持续关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仍然是上图的天线连接器接口部分,要增加一个ESD电感接地才好些,或者用1/4波长高阻线接地也行。位于隔直电 ...

ESD电感是什么呢

楼主:
这块板的接地过孔数量,己经少到能劣化射频指标的程度。

一般情况下,多打接地过孔,对射频指标没有坏处。——肯定有好处,可能有极小的好处,可能有极小极小忽略不计的指标改善。基本上没有坏处。
但接地过孔多,PCB成本会增加。——PCB制造厂家可能希望多打些过孔,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接地过孔打多了,也没必要。

网友B:
回楼上的,就是防静电用的,怕静电通过天线进来打坏PA
版主好贴,持续关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的,就是防静电用的,怕静电通过天线进来打坏PA
版主好贴,持续关注啊

楼主说的是电感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A:
射频区域每一层都要是铺地?意思是电源层都用导线联通?四层都是GND层吗?

网友:
难得一见啊,希望直播贴多一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电感

是啊,一颗大一点的电感,对高频阻抗几乎没影响,但对于静电能量相当于短路到地

楼主:
下图的电阻衰减器布局(存在短截线),在低衰减率(小于3dB)情况下,驻波劣化程度更严重。

上图的电阻衰减器,接地焊盘也没打接地过孔。
一般要求,只要空间够,一个接地焊盘,打两个接地过孔。

网友:
版主牛人,学习了

楼主:
除非Datasheet明确说明禁止这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非Datasheet明确说明禁止这么做。

赶上版主直播围观一下,那个以前做过的好像基本都加地过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图的电阻衰减器布局(存在短截线),在低衰减率(小于3dB)情况下,驻波劣化程度更严重。

这样可否?

楼主:
但悬空微带线,总是一种隐患,尽量少用吧。

楼主:
1、电阻衰减器即使布高阻细线,也要尽可能短。短到PCBA工艺能接受的极限。
2、地焊盘接地过孔的位置要尽可能接近焊盘,也是按PCBA工艺极限做,以减小接地电感。
3、地焊盘接地过孔的数量,能多打就多打,以减小接地电感。因为地焊盘附近的接地过孔,作用比其它地方的接地过孔要大。

楼主:
我见过有些芯片,这里要求200欧阻抗,微带线变细都达不到要求,那就要挖空地平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见过有些芯片,这里要求200欧阻抗,那就要挖空地平面了!

100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欧吧?

不是100欧,有些芯片要200欧。
楼主这芯片,要查一下Datasheet才放心。

楼主先按上面的检视意见,改好之后发过来。再次细细检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100欧,有些芯片要200欧。
楼主这芯片,要查一下Datasheet才放心。

OK。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阻抗匹配是按照要求计算了的
2.射频连接器的中心宽度远超线宽,线宽是阻抗计算得到的,连接器的宽度也是 ...

分别回答:
1、好。
2、只能挖空地平面,增加接地过孔。一定要做3D电磁场仿真才能确定挖空大小、挖空几层。
3、单纯的射频信号线,不需要3D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区域每一层都要是铺地?意思是电源层都用导线联通?四层都是GND层吗?

是的,楼主理解正确!

网友:
    赶上技术贴直播了,还不错,版主牛!

楼主:
第一版还要关注在实验室环境的分模块可测试性设计,举个例子:如何单独调试PA部分,PA工作是否正常?那首先要将PA输入输出与其它电路隔离开,PA输入端用开口同轴电缆(一般用086电缆)芯线焊接在微带线某个焊盘上,电缆屏蔽外导体焊接在表面的地铜皮上,并保证这两个电缆焊盘尽可能靠近,以减小环路、减小测试驻波。那么地铜皮上的对应位置要绿油开窗。PA输出端也要这么做。

另外还得注意测试时要有隔直电容,避免测试仪器的直流通路影响PA工作点,或者PA直流进入仪器,可能会损坏仪器。
实验室测试是个动手技术活。

楼主:
    R32是可选焊电阻,将3V3电源与芯片输出端VDDPA短路在一起,要确认一下这样有没有问题。
原理图设计有个原则:输出端不能与电源直接连接。

网友:
    之前的电路是这样设计的,没有问题,芯片的detesheet也是设计的

楼主:
仍然是VDDPA,功放芯片脚附近只有一个10pF电容,而其它电容在很远的地方。
要求将其它电容也放到功放芯片脚附近。
理由是PA芯片是个大负载,是产生大功率噪声的地方,所以在噪声源头位置滤波,才会有最好的效果。

EMC原则是:从源头消灭噪声
还有,VDDPA的6个电容接地脚,居然只共用2个接地孔,太少了。至少1:1吧。

=======版主检视的错误结论也保留下来,理由是想说明规范的重要性:这种原理图设计命名不规范的,会误导同事,甚至版主也被骗了。

即使这个芯片不是PA,而是LNA,那么滤波电容组也应该放在这LNA附近。离远了,滤波效果差。
给谁滤波的,就应该靠近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仍然是VDDPA,功放芯片脚附近只有一个10pF电容,而其它电容在很远的地方。
要求将其它电容也放到功放芯片 ...

    老师,那个芯片是LNA的芯片,PA电源用的是5V,为了得到干净的电源LNA用了VDDPA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那个芯片是LNA的芯片,PA电源用的是5V,为了得到干净的电源LNA用了VDDPA的电源

你这VDDPA网络名误导了我,所以我以为与VDDPA连接的芯片就是PA了。
    版主有时候也会犯错误

    注意38楼,检视意见是错的:
版主检视的错误结论也保留下来,理由是想说明规范的重要性:这种原理图设计命名不规范,会误导同事,甚至版主也被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VDDPA网络名误导了我,所以我以为与VDDPA连接的芯片就是PA了。
    版主有时候也会犯错误。

是我这里的问题,设计不规范

楼主:
    RLC表面贴接地焊盘,要用热焊盘(花焊盘),而不能用全连接铺地。
    否则在回流焊冷却过程中,两个焊盘温度不一致,焊锡表面张力不一致导致器件焊接高低不平,严重的会产生墓碑效应(一端焊盘脱焊)。

前面检视意见只说过:接地过孔要全连接,以保证地平面的完整性。

楼主:
    LNA区域,接地过孔太少了:

    芯片底部,只有一个过孔,接地电感较大。====LNA底部至少两个过孔,三个也行。
    芯片左边,一大块绿色的接地铜皮都只靠LNA底部这一个过孔接地,也不行。
理论上认为:
悬空的铜皮达到1/2波长,就是天线。
铜皮的两个相邻接地过孔之间达到1/2波长,也是天线。
    一端接地的铜皮达到1/4波长,也是天线。

保险起见,这块铜皮总共打5个接地过孔,不算多。
为了能打5个地过孔,先挪走下方各层的布线。

楼主:
图中选焊电容不焊时,会有开路短截线,这种分布电容对阻抗连续性的影响比直角不切角的情况要大得多。
如果直角布线都要切,那么这种布线就更应该避免。

    这种Stub的影响,也比前面17楼提到的电阻衰减器那种Stub也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选焊电容不焊时,会有开路短截线,这种分布电容对阻抗连续性的影响比直角不切角的情况要大得多。
    如 ...

    您在23楼的建设是这样的

楼主:
没错,我在23楼说要用两个电容串联替代一个电容。

但这两个电容布局位置要稍微改一下,就能去掉这两个开路短截线,何乐不为呢。

这样挪动:将C67向上挪动半个身位,使C67、C54共用一个焊盘。反正C67和C54二选一。
同理,C58、C62也是重叠焊盘布局。
这样就不会有开路短截线Stub。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我在23楼说要用两个电容串联替代一个电容。

但这两个电容布局位置要稍微改一下,就能去掉这两个开 ...

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我在23楼说要用两个电容串联替代一个电容。

但这两个电容布局位置要稍微改一下,就能去掉这两个开 ...

这里的衰减量这么定呢

楼主:
输入信号电平、输出信号电平确定了整个RF通道的特征。
再将RF通道总体指标分配给各模块,据此去找合适的器件。

网友:
    感谢LZ分享,不知道修改后的文件可以欣赏一下么?

楼主:
    回楼上,PCB文件属于客户,要客户同意才敢公开。
这是客户正在开发的一个产品,估计不会同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楼上,PCB文件属于客户,要客户同意才敢公开。
    这是客户正在开发的一个产品,估计不会同意的。

按蓝色线走向修改布线,躲开上方的未知信号过孔。

楼主:
    六个接地焊盘怎么只共用一个接地过孔?
    前面说过,一个焊盘至少有一个接地过孔吧。

楼主:
    前面说过的,在这些位置开绿油窗,以利于实验室调试时焊接086同轴电缆的接地外壳。
这些绿油窗很接近射频信号线,保证了地回路面积很小,减小了086电缆的接地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