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小波去噪函数实例

楼主(2019-02-17):
matlab小波去噪函数实例

1.tptr:阈值选择标准。

1)无偏似然估计(rigrsure)原则。它是一种基于史坦无偏似然估计(二次方程)原理的自适应阈值选择。对于一个给定的阈值t,得到它的似然估计,再将似然t最小化,就得到了所选的阈值,它是一种软件阈值估计器。

2)固定阈值(sqtwolog)原则。固定阈值thr2的计算公式为:thr2log(n)2=(6)式中,n为信号x(k)的长度。

3)启发式阈值(heursure)原则。它是rigrsure原则和sqtwolog原则的折中。如果信噪比很小,按rigrsure原则处理的信号噪声较大,这时采用sqtwolog原则。

4)极值阈值(minimaxi)原则。它采用极大极小原理选择阈值,产生一个最小均方误差的极值,而不是没有误差。

2、sorh:阈值函数选择方式,即软阈值(s)或硬阈值(h)。

3.scal:阈值处理随噪声水平的变化,scal=one表示不随噪声水平变化,scal=sln表示根据第一层小波分解的噪声水平估计进行调整,scal=mln表示根据每一层小波分解的噪声水平估计进行调整。

4.n和wname表示利用名为wname的小波对信号进行n层分解。输出去噪后的数据xd及xd的附加小波分解结构[cxd,lxd]。

网友:
回复看看隐藏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