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标题栏怎么编辑

楼主(2019-02-15):
为了方便读图,特别是在打印多张原理图时,怎么更加方便地填写标题栏呢?

网友:
不知道,我也想问问

网友:
先把图纸参数都按要求填写一遍,然后在标题栏放置文本字符串,下拉文本内容找到相应的图纸参数就会show你要的图纸参数了

图纸参数

图纸参数

下拉文本

下拉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