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波去噪matlab程序代码_步骤及函数介绍

楼主(2019-02-18):
小波去噪matlab程序代码_步骤及函数介绍

1、小波去噪实现步骤

(1)二维信号的小波分解。选择一个小波和小波分解的层次N,然后计算信号s到第N层的分解。

(2)对高频系数进行阈值量化。对于从1~N的每一层,选择一个阈值,并对这一层的高频系数进行软阈值量化处理。

(3)二维小波重构。根据小波分解的第N层的低频系数和经过修改的从第一层到第N的各层高频系数,计算二维信号的小波重构

2、Matlab函数介绍

(1)wavedec2函数

该函数用于对多尺度二维小波进行分解,其常用调用格式:

[C,S] = wavedec2(X,N,‘wname’):用小波函数wname对信号X在尺度N上的二维分解,N是严格正整数。

(2)wrcoef2函数

该函数用于对二维小波系数进行单支重构,其调用格式:

X = wrcoef2(‘type’,C,S,‘wname’,N):用指定的小波函数wname进行N尺度重构。当type = ‘a’时,仅对信号的低频部分进行重构,此时N可以为0;当type = ‘h’(或‘v’/‘d’)时,对信号(水平、垂直、对角)的高频进行重构,N为严格正整数。

(3)wthcoef2函数

该函数用于对二维信号的小波系数阈值进行处理,常用调用格式:

NC = wthcoef2(‘type’,C,S,N,T,SORH):返回经过小波分解结构[C,S]进行处理后的新的小波分解向量NC,[NC,S]即构成一个新的小波分解结构。N是一个包含高频尺度的向量,T是相应的阈值,且N和T长度须相等。返回‘type’(水平、垂直、对角线)方向的小波分解向量NC。参数SORH用来对阈值方式进行选择,当SORH = ‘s’时,为软阈值,当SORH = ‘h’时,为硬阈值。

网友:
回复看看楼主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