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仿真迭代时的迭代数据出现N/A现象

楼主(2019-02-15):
建一个模型,在低频时迭代六次收敛,在高频时迭代几次后,误差变为N/A,然后迭代很多次收敛。 有大神知道N/A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怎么避免呢?另外,出现N/A后再收敛结果正确吗? 谢谢大神!

网友A:
N/A表示没有仿真出前一次Passes的同一频点的S参数。

或者说前一次Passes的S参数是f1频点,而后一次Passes的S参数是f2频点。
那当然就不能用f1频点的S参数矢量减f2频点的S参数,当做DeltaS(得他儿死)。
所以就用N/A表示。

楼主在剖分过程中,改了解算频点,但没有改3D结构。所以HFSS不是从头开始(Passes=1)重新剖分。

网友:
所以,出现N/A是正常的,后续的收敛也是正确的。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表示没有仿真出前一次Passes的同一频点的S参数。

或者说前一次Passes的S参数是f1频点,而后一次Passe ...

版主大神啊,这样一解释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出现N/A了。总之只要结果是收敛的,N/A并不影响最后仿真结果的正确性?我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
对!
DeltaS出现 N/A 不会影响最终的仿真结果。
HFSS这么做,是为了节省剖分时间。

楼主:
谢大神,受教了! 各位看客,逛了很多论坛,基本都没人回复了,只有这里还有爱啊!!!有问题找这里版主大神,准没错,哈哈

网友:
对啊,此处有爱,本人也在学习HFSS,受教了,大神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版主一看就是大神,对HFSS的仿真原理吃得恨透啊

网友:
版主大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