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连接暗室外的线缆导致低频辐射超标

楼主(2019-02-15):
各位大神好:
        我有一个产品,测试时需要用线缆连接到暗室外的码流仪。测试结果如下:

        1、产品接外部码流仪时,低频超标严重。
        2、在暗室内,产品和线缆断开不接,低频有改善,但仍超标。
        3、在暗室内,产品和线缆断开不接,同时暗室外,码流仪也和线缆断开,测试OK。

        所以怀疑低频超标是此线缆导致的。但测试时要接着,不知道如何改善? 在产品上如何滤波处理呢?

网友:
可在电缆出暗室处夹一个电磁去耦钳

网友:
码流仪本体RE应该过不了吧,线缆能否使用屏蔽线,同时屏蔽层在暗室内外均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