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电波暗室向外穿线的问题

楼主(2019-02-15):
请教大神,eut需要引控制线到电波暗室外面。从波导窗引出线缆的长度 是否屏蔽 有没有什么说法,如果在转台中心向下 接地平面下面布几个连接延长线到波导窗口 用的时候再连接,会不会对日常的检测有影响?

网友:
波导管只是为了截止空间电磁波的传输,无法截止导体传输的电磁波,主要方便光纤、气动管、排气管等通过暗室壁,导体通过暗室壁只有滤波器可以截止。

网友:
波导窗是不能穿线揽的,这会严重影响波导窗的屏蔽效果,可以走转台下走线到暗室外,出暗室处夹去耦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