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第9章 介质滤波器的疑问

楼主(2019-02-15):
如题,本书第九章介绍了介质滤波器的仿真实例。
内容依次为:
9.1 滤波器指标要求和设计思路
9.2 用MWO确定阶数
9.3 MWO路仿真
9.4 HFSS建模
...

我的疑问是:第三节介绍的用MWO进行路仿真,并在结尾得出了谐振器的长度L以及两个耦合电容C1、C2,并提到这些参数将用于HFSS仿真。但是在接下来的HFSS仿真中,只用到了L值(并且这个L值在9.9.1中使用1/4波长进行了跟正),两个耦合电容值C1、C2并没有应用在HFSS仿真设计中。想请问耦合电容在HFSS仿真介质滤波器的应用方式。

先谢过各位路过的大神的解疑: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路仿真我就出了问题

网友:
电路图画的都对,就是最后s参数图不对,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2020-04-23):
我在hfss仿真设置激励那一步出了错误,同问原因。

网友(2021-05-17):
威望怎么获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