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全波仿真优化的方法

楼主(2019-02-15):
请教大神,谁有滤波器全波仿真优化的好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HFSS和CST的电磁仿真优化比较慢,Designer、ADS的电路优化方法比较快,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二者结合起来加快仿真优化呢?非常感谢

网友:
S参数模型提取法可以做到这种快速而准确的优化仿真:

1、先要对3D结构模型做拆解,拆解成固定不变的部分(比如微带线高低阻抗线的接头位置)、可变的部分(比如微带线长度可变)。
2、用HFSS提取固定不变部分的3D结构的S参数(可能是单端的,也可以是多端口的)。
3、在ADS中建模,可变的部分用ADS微带线模型,而不变的部分用第2步提取的S参数当做数据文件参与优化仿真。

网友:
参见这篇文章: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CC%C7%BA%F9%C2%AB

网友:
当年内存只能支持剖分十万网格的时候,用了这种ADS+HFSS联合优化高抑制度微带滤波器。

网友:
版主厉害,联合仿真是个技术活,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