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开发中NOR_FLASH的应用

楼主(2019-02-21):
单片机开发中NOR_FLASH的应用

在单片机开发中,NOR_FLASH常用的有4M和8M的大小:
4M的FLASH在程序中可以这样表示tr < 0x220000
8M的FLASH在程序中可以这样表示tr < 0x400000(最大只能读到0x3fffff)
有了这个关系,在判断NOR_FLASH好坏的方法上我们可以采用计算checksum的方式来校验。
在程序中,我们一般把地址的指针定义为unsigned short *ptr 类型。然后通过指针不断的往后移动可以简引用获取到FLASH中的每一个byte,如果此时定义成unsigned short类型,那么用一个temp变量来接收的话,一次是可以接收到2个byte的数据,如果此时定义成unsigned long类型,同样用temp变量来接收这时一次性可以读到4个byte的数据,所以在处理数据方面可以采用位运算来进行处理。
以下这段程序是每1024byte获取前16个byte的数据依次累加返回,注意,这里累加是以word的形式累加,1 word = 2byte,所以读512相当于读了1024byte
注意,这里的单片机是16位的,其它的可能不同,不要类比,需要重新计算相应数据类型的值。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