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战开发细节:如何为单片机的按键加一个锁防止多次触发

楼主(2019-02-21):
单片机实战开发细节:如何为单片机的按键加一个锁防止多次触发

最近一直在做凌阳的GPL32001的单片机开发,主打产品是一架钢琴。
在这架钢琴上,我们可以看到遍布着很多按键,有琴键,也有功能选择的按键,面对如此多的按键,对于一个刚出来工作的小伙伴肯定压力比较大,琴键的特征和普通按键不太一样,琴键的一个按键由两个按键组成,一个按键储存着两样信息,力度和键值。
那么在我写的程序的项目要求是这样的,要求每个按键一次只能触发一次,并且触发的时候要发出不同的键码,通过音频解码盒将该键码值读出来,比如第一个白色琴键是key01--->对应的键值就是0000 0001 也就是0x01,而功能按键的编排和琴键有所不同,功能按键的编排从序号key55开始,键值也和琴键的不一样。鉴于这样的特征,即可以鉴别机器是否出现短路,断路等硬件是否损坏的情况。
那么,今天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也是在单片机开发中常见的,也就是按键,学过单片机的同学都玩过按键,一开始都是这样的代码:
if(key == 0)
bell = 0 ;
else
bell = 1 ;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假设是在一个死循环里面,按键如果检测到低电平为按下,按键就会一直触发,bell=0的分支就会被不断的执行。
于是我想到一个好的办法,我项目里是这么写的。
定义一个 static int lock ;然后做以下的操作,当然这个操作是在一个死循环内操作的:
//获取按键状态 data = *P_IOE_Data; if((data&0x0080)) { IOE_lock = 0 ; } if((data&0x0080) == 0) { if(IOE_lock == 0) { play_sound_hightolow(0x33,Vol_value); } IOE_lock = 1 ; }
if((data & 0x0080))表示按键没有被按下,此时按键锁标志为0,staic类型将记录这个标志变量的值,当if((data & 0x0080) == 0)时,按键此时被按下了,我要判断按键锁标志是否为0,如果为1,那么程序肯定不会运行play_sound_hightolow();这个函数,所以当按下按键的时候,锁的初始化值为0,喇叭发出声音码,音频解码器读出对应的键值为0x33。读完之后立马的将锁标志置1,如果此时一直按住按键不放,因为锁标志等于1,所以无效,程序不进入发码的状态。当松开后,按键的状态由1变成0,此时再按下按键,又有效,然后锁住。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使按键按下的时候,发码的状态只触发一次,就不会连着发出0x33的声音码了,只发了一次。在合适的开发利用好标志锁,可以很方便的高效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看看楼主是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