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栈溢出技术从入门到精通

楼主(2019-02-21):
堆栈溢出技术从入门到精通

虽然溢出在程序开发过程中不可完全避免,但溢出对系统的威胁是巨大的,由于系统的特殊性,溢出发生时攻击者可以利用其漏洞来获取系统的高级权限root,因此本文将详细介绍堆栈溢出技术……
在您开始了解堆栈溢出前,首先你应该了解win32汇编语言,熟悉寄存器的组成和功能。你必须有堆栈和存储分配方面的基础知识,有关这方面的计算机书籍很多,我将只是简单阐述原理,着重在应用。其次,你应该了解linux,本讲中我们的例子将在linux上开发。
1、首先复习一下基础知识。
从物理上讲,堆栈是就是一段连续分配的内存空间。在一个程序中,会声明各种变量。静态全局变量是位于数据段并且在程序开始运行的时候被加载。而程序的动态的局部变量则分配在堆栈里面。
从操作上来讲,堆栈是一个先入后出的队列。他的生长方向与内存的生长方向正好相反。我们规定内存的生长方向为向上,则栈的生长方向为向下。压栈的操作push=ESP-4,出栈的操作是pop=ESP+4.换句话说,堆栈中老的值,其内存地址,反而比新的值要大。请牢牢记住这一点,因为这是堆栈溢出的基本理论依据。
在一次函数调用中,堆栈中将被依次压入:参数,返回地址,EBP。如果函数有局部变量,接下来,就在堆栈中开辟相应的空间以构造变量。函数执行结束,这些局部变量的内容将被丢失。但是不被清除。在函数返回的时候,弹出EBP,恢复堆栈到函数调用的地址,弹出返回地址到EIP以继续执行程序。
在C语言程序中,参数的压栈顺序是反向的。比如func(a,b,c)。在参数入栈的时候,是:先压c,再压b,最后a。在取参数的时候,由于栈的先入后出,先取栈顶的a,再取b,最后取c。这些是汇编语言的基础知识,用户在开始前必须要了解这些知识。
2、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堆栈溢出。
运行时的堆栈分配
堆栈溢出就是不顾堆栈中数据块大小,向该数据块写入了过多的数据,导致数据越界,结果覆盖了老的堆栈数据。
例如程序一:

      #include
int main ( )
{
char name[8];
printf("Please type your name: ");
gets(name);
printf("Hello, %s!", name);
return 0;
}

编译并且执行,我们输入ipxodi,就会输出Hello,ipxodi!。程序运行中,堆栈是怎么操作的呢?
在main函数开始运行的时候,堆栈里面将被依次放入返回地址,EBP。
我们用gcc -S 来获得汇编语言输出,可以看到main函数的开头部分对应如下语句:

      pushl %ebp
movl %esp,%ebp
subl $8,%esp

首先他把EBP保存下来,,然后EBP等于现在的ESP,这样EBP就可以用来访问本函数的局部变量。之后ESP减8,就是堆栈向上增长8个字节,用来存放name[]数组。最后,main返回,弹出ret里的地址,赋值给EIP,CPU继续执行EIP所指向的指令。
堆栈溢出
现在我们再执行一次,输入ipxodiAAAAAAAAAAAAAAA,执行完gets(name)之后,由于我们输入的name字符串太长,name数组容纳不下,只好向内存顶部继续写‘A’。由于堆栈的生长方向与内存的生长方向相反,这些‘A’覆盖了堆栈的老的元素。 我们可以发现,EBP,ret都已经被‘A’覆盖了。在main返回的时候,就会把‘AAAA’的ASCII码:0x41414141作为返回地址,CPU会试图执行0x41414141处的指令,结果出现错误。这就是一次堆栈溢出。
3、如何利用堆栈溢出
我们已经制造了一次堆栈溢出。其原理可以概括为:由于字符串处理函数(gets,strcpy等等)没有对数组越界加以监视和限制,我们利用字符数组写越界,覆盖堆栈中的老元素的值,就可以修改返回地址。
在上面的例子中,这导致CPU去访问一个不存在的指令,结果出错。事实上,当堆栈溢出的时候,我们已经完全的控制了这个程序下一步的动作。如果我们用一个实际存在指令地址来覆盖这个返回地址,CPU就会转而执行我们的指令。
在UINX/linux系统中,我们的指令可以执行一个shell,这个shell将获得和被我们堆栈溢出的程序相同的权限。如果这个程序是setuid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root shell。下一讲将叙述如何书写一个shell code。
如何书写一个shell code
一:shellcode基本算法分析
在程序中,执行一个shell的程序是这样写的:

      shellcode.c
------------------------------------------------------------------------
#include
void main() {
char *name[2];
name[0] = "/bin/sh"
name[1] = NULL;
execve(name[0], name, NULL);
}
------------------------------------------------------------------------

execve函数将执行一个程序。他需要程序的名字地址作为第一个参数。一个内容为该程序的argv(argv[n-1]=0)的指针数组作为第二个参数,以及(char*) 0作为第三个参数。
我们来看以看execve的汇编代码:

      [nkl10]$Content$nbsp;gcc -o shellcode -static shellcode.c
[nkl10]$Content$nbsp;gdb shellcode
(gdb) disassemble __execve
Dump of assembler code for function __execve:
0x80002bc <__execve>: pushl %ebp ;
0x80002bd <__execve+1>: movl %esp,%ebp
;上面是函数头。
0x80002bf <__execve+3>: pushl %ebx
;保存ebx
0x80002c0 <__execve+4>: movl $0xb,%eax
;eax=0xb,eax指明第几号系统调用。
0x80002c5 <__execve+9>: movl 0x8(%ebp),%ebx
;ebp+8是第一个参数"/bin/sh\0"
0x80002c8 <__execve+12>: movl 0xc(%ebp),%ecx
;ebp+12是第二个参数name数组的地址
0x80002cb <__execve+15>: movl 0x10(%ebp),%edx
;ebp+16是第三个参数空指针的地址。
;name[2-1]内容为NULL,用来存放返回值。
0x80002ce <__execve+18>: int $0x80
;执行0xb号系统调用(execve)
0x80002d0 <__execve+20>: movl %eax,%edx
;下面是返回值的处理就没有用了。
0x80002d2 <__execve+22>: testl %edx,%edx
0x80002d4 <__execve+24>: jnl 0x80002e6 <__execve+42>
0x80002d6 <__execve+26>: negl %edx
0x80002d8 <__execve+28>: pushl %edx
0x80002d9 <__execve+29>: call 0x8001a34
<__normal_errno_location>
0x80002de <__execve+34>: popl %edx
0x80002df <__execve+35>: movl %edx,(%eax)
0x80002e1 <__execve+37>: movl $0xffffffff,%eax
0x80002e6 <__execve+42>: popl %ebx
0x80002e7 <__execve+43>: movl %ebp,%esp
0x80002e9 <__execve+45>: popl %ebp
0x80002ea <__execve+46>: ret
0x80002eb <__execve+47>: nop
End of assembler dump.

经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的精简指令算法:

      movl $execve的系统调用号,%eax
movl "bin/sh\0"的地址,%ebx
movl name数组的地址,%ecx
movl name[n-1]的地址,%edx
int $0x80 ;执行系统调用(execve)

当execve执行成功后,程序shellcode就会退出,/bin/sh将作为子进程继续执行。可是,如果我们的execve执行失败,(比如没有/bin/sh这个文件),CPU就会继续执行后续的指令,结果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必须再执行一个exit()系统调用,结束shellcode.c的执行。
我们来看以看exit(0)的汇编代码:

      (gdb) disassemble _exit
Dump of assembler code for function _exit:
0x800034c <_exit>: pushl %ebp
0x800034d <_exit+1>: movl %esp,%ebp
0x800034f <_exit+3>: pushl %ebx
0x8000350 <_exit+4>: movl $0x1,%eax ;1号系统调用
0x8000355 <_exit+9>: movl 0x8(%ebp),%ebx ;ebx为参数0
0x8000358 <_exit+12>: int $0x80 ;引发系统调用
0x800035a <_exit+14>: movl 0xfffffffc(%ebp),%ebx
0x800035d <_exit+17>: movl %ebp,%esp
0x800035f <_exit+19>: popl %ebp
0x8000360 <_exit+20>: ret
0x8000361 <_exit+21>: nop
0x8000362 <_exit+22>: nop
0x8000363 <_exit+23>: nop
End of assembler dump.

看来exit(0)〕的汇编代码更加简单:

   movl $0x1,%eax ;1号系统调用
movl 0,%ebx ;ebx为exit的参数0
int $0x80 ;引发系统调用

那么总结一下,合成的汇编代码为:

      movl $execve的系统调用号,%eax
movl "bin/sh\0"的地址,%ebx
movl name数组的地址,%ecx
movl name[n-1]的地址,%edx
int $0x80 ;执行系统调用(execve)
movl $0x1,%eax ;1号系统调用
movl 0,%ebx ;ebx为exit的参数0
int $0x80 ;执行系统调用(ex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