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教Hyperlynx在PI仿真时无法识别磁珠

楼主(2019-02-15):
PCB设计中使用开关电源或线性电源为芯片供电,在原理图中开关电源的输出直接连接到EMI滤波器(三端子电容),已将EMI滤波器的符号设置为L,这样开关电源的输出与EMI滤波器的输入无网标标识,EMI的输出网标为正常电压。
在Hyperlynx的PI仿真中,无论是设置VRM还是设置DC Sink,串联电感或电阻选项中无法识别出与相应电源网络连接的电感或电阻。(无网标的电源网络已添加)
而在线性电源的输出,添加了磁珠作为隔离调试使用,连接方式与开关电源一样,磁珠符号也已设置为L,在Hyperlynx的PI仿真中有的线性电源输出的磁珠能够在串联期间对话框中识别,而有的不能,请教大神是什么原因,如何更改才能正确识别,以便PI仿真能进行下去。

网友(2019-10-11):
https://mp.weixin.qq.com/s/XfdGWB8Yw2gcmMnzEC4axQ  这里面有写hyperlynx PI关于磁珠效果的电源去耦仿真

网友(2019-12-18):
    Hyperlynx V9.4的版本不支持.MOD格式了,网上找到的磁珠模型都是这个.MOD的,想要对磁珠进行仿真,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做么?

网友(2020-01-21):
    非常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