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artup.a51文件内容的详解

楼主(2019-02-16):
单片机startup.a51文件内容的详解

1.标号
IDATALEN EQU 80H ;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这里IDATALEN只是一个标号而已,和idata不是一回事!你要是愿意,这段程序里的IDATALEN你完全可以改成dog呀,pig呀,playboy呀这些标号(其实我的理想是过猪一样的生活,不愁吃喝,无忧无虑,可惜做不到),上面的这一句是说程序里面凡是用到IDATALEN的地方其实就是可以看成是80H这个数,你用80H去代替IDATALEN是完全对的。
之所以取IDATALEN这么个名字,只是为了好记,表明和idata有一点点关系,不至于你的程序长了,假使你本来是用了playboy作为标号的,写到后来你就会忘了playboy到底是什么含义了。idata的范围是0~FFH。如果你想改成FFH,完全可以。
2。清零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关于这一段,很明显是在清零,如果上面idatalen=80H,那么是对0~7FH清零;如果
你的程序是改写成:
IDATALEN EQU 0100H ;
就是对0~FFH清零。
还要注意的是那条IF语句,下面再谈。
二、如何按你意愿加载这段程序
一般考虑到这个往往是你的设计中要区分上电复位和程序复位。有时候当程序复位时你不希望一些内存单元被清零了,那么你不对startup.a51作点修改,就不行了。
默认是自动加载这段startup.a51的。
所以你要这样做:
把lib目录下的原始startup.a51文件拷到你的项目所在目录下,再把你项目目录下的这个startup.a51加入到你的项目中(在keil的集成环境中,希望你对这个是知道如何做的),然后对这个startup.a51加以修改。
比如改成:
IDATALEN EQU 00H ;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然后编译链接。这样你的程序中就不会包含对idata清零的内码了。
为什么?上面提到的IF语句的作用呀!当定义IDATALEN=0时,清零代码被跳过!
////////////////////////////////////////////
Startup.a51的中文说明
;------------------------------------------------------------------------------
; STARTUP.A51: 用户上电初始化程序
;------------------------------------------------------------------------------
;
; 用户定义需上电初始化的内存空间
;
; 使用以下EQU命令可定义在CPU复位时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内存空间
;
;; ; IDATA 存储器的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总是0.;
IDATALEN EQU 8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IDATA存储器空间的字节数
;
XDATASTART EQU 0H ; XDATA存储器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
XDATALEN EQU 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XDATA存储器的空间字节数.
;
PDATASTART EQU 0H ; PDATA存储器的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
PDATALEN EQU 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PDATA存储器的空间字节数.
;
; 注意: IDATA 存储器的空间在物理上包括了8051单片机的DATA和BIT存储器空间.
; 听 说 至少要保证与C51编译器运行库有关的存储器的空间进行0初始化 不知是否
;------------------------------------------------------------------------------
;
; 再入函数模拟初始化
;
; 以下用EQU指令定义了再入函数模拟堆栈指针的初始化
;
; 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
IBPSTACK EQU 0 ; 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IBPSTACKTOP EQU 0FFH+1 ;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XBPSTACK EQU 0 ;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XBPSTACKTOP EQU 0FFFFH+1;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PBPSTACK EQU 0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PBPSTACKTOP EQU 0FFFFH+1;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
;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64K字节XDATA存储器空间的分页定义
;
; 以下用EQU指令定义PDATA类型变量在XDATA存储器空间的页地址
; 使用EQU指令定义PFAGE时必须与L51连接定位器PDATA指令的控制参数一致
;
PPAGEENABLE EQU 0 ; 使用PDATA类型变量时将其设置成1.
PPAGE EQU 0 ; 定义页号.
;
;------------------------------------------------------------------------------
NAME ?C_STARTUP; 模块名为 ?C_STAUTUP
?C_C51STARTUP SEGMENT CODE ; 代码
?STACK SEGMENT IDATA ; 堆栈
RSEG ?STACK ; 堆栈
DS 1
EXTRNEXTRN CODE ((?C_START)) ; 程序开始地址
PUBLIC ?C_STARTUP
CSEG AT 0x8000 ; 定义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用MON51仿真器时可能有用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RSEG ?C_C51STARTUP
STARTUP1::
;
; 初始化串口
MOV SCON,#40H
MOV TMOD,#20H
MOV TH1,#0fdH
SETB TR1
CLR TI
; 单片机上电I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IDATA 可以注销IF到IFEDN之间的话句
; 或者修改IDTALEN的长度 为了具有掉电保护功能 不知IDTALEN多长为好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
; 单片机上电X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XDATA 可以注销IF到IFEDN之间的话句
; 或者修改XDATALEN的长度
IF XDATALEN <> 0
MOV DPTR,#XDATASTART
MOV R7,#LOW ((XDATALEN)
IF (LOW (XDATALEN) <> 0
MOV R6,#(HIGH (XDATALEN) +1
ELSE
MOV R6,,#HIGH ((XDATALEN)
ENDIF
CLR A
XDATALOOP: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XDATALOOP
DJNZ R6,XDATALOOP
ENDIF
;
; 送PDATA存储器页面高位地址
IF PAGEENABLE <> 0
MOV P2,#PPAGE
ENDIF
;
; 单片机上电P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XDATA 可以注销IF到IFEDN之间的话句
; 或者修改PDATALEN的长度
IF PDATALEN <> 0
MOV R0,#PDATASTART
MOV R7,#LOW (PDATALEN)
CLR A
PDATALOOP: MOVX @R0,A
INC R0
DJNZ R7,PDATALOOP
ENDIF
;
; 设置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IBPSTACK <> 0
EXTRN DATA (?C_IBP)
MOV ?C_IBP,#LOW IBPSTACKTOP
ENDIF
;
; 设置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XBPSTACK <> 0
EXTRN DATA (?C_XBP)
MOV ?C_XBP,#HIGH XBPSTACKTOP
MOV ?C_XBP+1,#LOW XBPSTACKTOP
ENDIF
;
; 设置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PBPSTACK <> 0
EXTRN DATA (C_PBP)
MOV ?C_PBP,#LOW PBPSTACKTOP
ENDIF
;
; 设置堆栈的起始地址
MOV SP,#?STACK-1 ; 例如 MOV SP,#4FH;
;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 如果你的程序使用了Mode 4 程序分组技术 请启动下面的程序,不会吧你的程序超过64K 利害
; EXTRN CODE (?B_SWITCH0)
;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 程序从第一组bank 0 块开始执行
; 跳转到用户程序MAIN函数
LJMP ?C_START
END
;lINSHENGFENG

网友:
总结的很好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