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一个程序的运行过程详解

楼主(2019-02-16):
单片机中一个程序的运行过程详解

单片机中一个程序的运行过程分为取指令,分析指令和执行指令几个步骤。
取指令的任务是:根据程序计数器PC中的值从程序存储器读出现行指令,送到指令寄存器。
分析指令阶段的任务是:将指令寄存器中的指令操作码取出后进行译码,分析其指令性质。如指令要求操作数,则寻找操作数地址。计算机执行程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逐条指令地重复上述操作过程,直至遇到停机指令可循环等待指令。一般计算机进行工作时,首先要通过外部设备把程序和数据通过输入接口电路和数据总线送入到存储器,然后逐条取出执行。但单片机中的程序一般事先我们都已通过写入器固化在片内或片外程序存储器中。因而一开机即可执行指令。
下面我们将举个实例来说明指令的执行过程:
开机时,程序计算器PC变为0000H。然后单片机在时序电路作用下自动进入执行程序过程。执行过程实际上就是取出指令(取出存储器中事先存放的指令阶段)和执行指令(分析和执行指令)的循环过程。
例如执行指令:MOV A,#0E0H,其机器码为“74H E0H”,该指令的功能是把操作数E0H送入累加器,0000H单元中已存放74H,0001H单元中已存放E0H。当单片机开始运行时,首先是进入取指阶段,其次序是:
1 程序计数器的内容(这时是0000H)送到地址寄存器;
2 程序计数器的内容自动加1(变为0001H);
3 地址寄存器的内容(0000H)通过内部地址总线送到存储器,以存储器中地址译码电跟,使地址为0000H的单元被选中;
4 CPU使读控制线有效;
5 在读命令控制下被选中存储器单元的内容(此时应为74H)送到内部数据总线上,因为是取指阶段,所以该内容通过数据总线被送到指令寄存器。
至此,取指阶段完成,进入译码分析和执行指令阶段。
由于本次进入指令寄存器中的内容是74H(操作码),以译码器译码后单片机就会知道该指令是要将一个数送到A累加器,而该数是在这个代码的下一个存储单元。所以,执行该指令还必须把数据(E0H)从存储器中取出送到CPU,即还要在存储器中取第二个字节。其过程与取指阶段很相似,只是此时PC已为0001H。指令译码器结合时序部件,产生74H操作码的微操作系列,使数字E0H从0001H单元取出。因为指令是要求把取得的数送到A累加器,所以取出的数字经内部数据总线进入A累加器,而不是进入指令寄存器。至此,一条指令的执行完毕。单片机中PC=0002H,PC在CPU每次向存储器取指或取数时自动加1,单片机又进入下一取指阶段。这一过程一直重复下去,直至收到暂停指令或循环等待指令暂停。CPU就是这样一条一条地执行指令,完成所有规定的功能。
ROM是只读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RAM是数据存储器,用于存放单片机运行时的数据,也就是说RAM中的数据掉电(复位)后就会消失,而ROM中的数据不会。
中断最主要的作用是保护现场,计时器用于精确定时和长定时,如果你看不懂,在问我!
中断是通过硬件来改变CPU的运行方向的。计算机在执行程序的过程中,当出现CPU以外的某种情况时,由服务对象向CPU发出中断请求信号,要求CPU暂时中断当前程序的执行而转去执行相应的处理程序,待处理程序执行完毕后,再继续执行原来被中断的程序。这种程序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外界的原因而被中间打断的情况称为“中断”。
“中断”之后所执行的相应的处理程序通常称之为中断服务程序或中断处理子程序。
原来正常运行的程序称为主程序。
主程序被断开的位置(或地址)称为“断点”。
引起中断的原因,或能发出中断申请的来源,称为“中断源”。
中断源要求服务的请求称为“中断请求”(或中断申请)。
当硬件电路将中断信号送给cpu时,给主程序设置一个断点,然后去响应中断请求,当完成中断的内容后,在返回断点处继续执行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