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处理器工作模式及寄存器结构

楼主(2019-02-16):
ARM处理器工作模式及寄存器结构

一、ARM的指令结构
1、ARM汇编程序组成:
汇编指令+伪操作+宏指令(instruction directive pseudo-instruction);
伪操作:定义符号、数据等使用
宏指令:使用宏定义指令方式
2、汇编指令的组成:
操作码、操作条件(根据CPSR中的N、Z、C、V等标志)、操作数(源、目的/地址或寄存器)、条件、地址变化等等;
3、ARM指令和简化的Thumb指令可以相互跳转
B、BL、BLX、BX带L表示考虑LR寄存器,而X实现不同指令模式的切换;
4、批量操作地址的方式分类
IA、IB、DA、DB
A:after B:before I:increment D:decrement
亦即:事后递增 事先递增 事后递减 事先递减 四种方式;
5、栈类型及寻址
FD ED FA EA
F:full E:empty D:descending A:Ascending
FULL/EMPTY栈:区别在于指向栈定的指针是否指向有效数据,是则为FULL栈,否则为EMPTY栈;
DESCENDING/ASCENDING: 数据栈按内存地址减小方式增长为DESCENDING栈,相反为ASCENDING栈;

网友:
回复看看隐藏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