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51位运算应用技巧

楼主(2019-02-22):
单片机C51位运算应用技巧

位运算应用口诀:

清零取位要用与,某位置一可用或,若要取反和交换,轻轻松松用异或!

移位运算要点

1 它们都是双目运算符,两个运算分量都是整形,结果也是整形。

2 "<<" 左移:右边空出的位上补0,左边的位将从字头挤掉,其值相当于乘2。

3 ">>"右移:右边的位被挤掉。对于左边移出的空位,如果是正数则空位补0,若为负数,可能补0或补1,这取决于所用的计算机系统。

4 ">>>"运算符,右边的位被挤掉,对于左边移出的空位一概补上0。

位运算符的应用 (源操作数s 掩码mask)

(1) 按位与-- &

1 清零特定位 (mask中特定位置0,其它位为1,s=s&mask)

2 取某数中指定位 (mask中特定位置1,其它位为0,s=s&mask)

(2) 按位或-- |

常用来将源操作数某些位置1,其它位不变。 (mask中特定位置1,其它位为0 s=s|mask)

(3) 位异或-- ^

1 使特定位的值取反 (mask中特定位置1,其它位为0 s=s^mask)

2 不引入第三变量,交换两个变量的值 (设 a=a1,b=b1)

目标 操作 操作后状态

a=a1^b1 a=a^b a=a1^b1,b=b

b=a1^b1^b1 b=a^b a=a1^b1,b=a

a=b1^a1^a1 a=a^b a=b1,b=a

二进制补码运算公式:

-x = ~x + 1 = ~(x-1)

~x = -x-

-(~x) = x+

~(-x) = x-

x+y = x - ~y - 1 = (x|y)+(x&y)

x-y = x + ~y + 1 = (x|~y)-(~x&y)

x^y = (x|y)-(x&y)

x|y = (x&~y)+y

x&y = (~x|y)-~x

x==y: ~(x-y|y-x)

x!=y: x-y|y-x

x< y: (x-y)^((x^y)&((x-y)^x))

x<=y: (x|~y)&((x^y)|~(y-x))

x< y: (~x&y)|((~x|y)&(x-y))//无符号x,y比较

x<=y: (~x|y)&((x^y)|~(y-x))//无符号x,y比较

应用举例

(1) 判断int型变量a是奇数还是偶数

a&1 = 0 偶数

a&1 = 1 奇数

(2) 取int型变量a的第k位 (k=0,1,2……sizeof(int)),即a>>k&

(3) 将int型变量a的第k位清0,即a=a&~(1<

(4) 将int型变量a的第k位置1, 即a=a|(1<

(5) int型变量循环左移k次,即a=a<

(6) int型变量a循环右移k次,即a=a>>k|a<<16-k (设sizeof(int)=16)

(7)整数的平均值

对于两个整数x,y,如果用 (x+y)/2 求平均值,会产生溢出,因为 x+y 可能会大于INT_MAX,但是我们知道它们的平均值是肯定不会溢出的,我们用如下算法:

int average(int x, int y) //返回X,Y 的平均值

{

return (x&y)+((x^y)>>1);

}

(8)判断一个整数是不是2的幂,对于一个数 x >= 0,判断他是不是2的幂

boolean power2(int x)

{

return ((x&(x-1))==0)&&(x!=0);

}

(9)不用temp交换两个整数

void swap(int x , int y)

{

x ^= y;

y ^= x;

x ^= y;

}

(10)计算绝对值

int abs( int x )

{

int y ;

y = x >> 31 ;

return (x^y)-y ; //or: (x+y)^y

}

(11)取模运算转化成位运算 (在不产生溢出的情况下):a % (2^n) 等价于 a & (2^n - 1)

(12)乘法运算转化成位运算 (在不产生溢出的情况下):a * (2^n) 等价于 a<< n

(13)除法运算转化成位运算 (在不产生溢出的情况下):a / (2^n) 等价于 a>> n

例: 12/8 == 12>>3

(14) a % 2 等价于 a & 1

(15) if (x == a) x= b;

else x= a;

等价于 x= a ^ b ^ x;

(16) x 的 相反数表示为 (~x+1)

(17) 实现最低n位为1,其余位为0的位串信息:~(~0 << n)

(18)截取变量x自p位开始的右边n位的信息x >> (1+p-n)) & ~(~0 << n)

(19)截取old变量第row位,并将该位信息装配到变量new的第15-k位:new |= ((old >> row) & 1) << (15 – k)

(20)设s不等于全0,代码寻找最右边为1的位的序号j:

for(j = 0; ((1 << j) & s) == 0; j++) ;

网友:
看看单片机C51位运算应用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