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化io与非格式化io的对比理解

楼主(2019-02-22):
格式化io与非格式化io的对比理解

测试函数1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
{
int a[5]={65,66,67,68};
char value[10],i;
FILE *pf;
if(!(pf = fopen("printf.txt","w+")))
{
perror("open file:");
return -1;
}
fprintf(pf,"%d %c %d %c",a[0],a[1],a[2],a[3]);
sprintf(value,"%d %c %d %c",a[0],a[1],a[2],a[3]);
puts(value);
printf("%d",strlen(value));
fclose(pf);
return 0;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
这个程序的输出是:
65 B 67 D
从这个程序发现scanf家族对这个函数所作的事情就是将所有格式的变量以
一个文本的形式输出到我们指定的地方,不论是数组还是文件;
sprintf(value,”%d %c %d %c”,a[0],a[1],a[2],a[3]);
这个调用,
即先读到一个%d,对应a[0]是65,
就在value[0]放入6的ascii码然后在value[1]存入5的ascii码,下一个是空格就在value[2]保存空格的ascii
下一个是%c匹配a[2]就把a[2]的值直接当作一个ascii码存入value[3],以此类推….
所以最后得到字符串长度为9

网友:
研究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