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系列单片机的系统时钟如何产生?

楼主(2019-02-22):
51系列单片机的系统时钟如何产生?

单片机的控制器的定时功能是由时钟和定时电路完成的,它是产生CPU的操作时序。
XTAL1是芯片内部振荡电路输入端,XTAL2为芯片内部振荡电路输出端
具体的产生有以下两种方式:
一:内部方式
则是利用芯片内反相器和电阻组成的振荡电路,,在XTAL1和XTAL2引脚上接定时元件,如压电晶体和电容组成的并联谐振电路,则内部可产生与外加晶体同频率的振荡时钟。一般晶体可以在1.2MHZ到12MHZ之间任意选择,电容一般选择在5pf到30pf,对时钟频率有微调作用。
二:外部时钟方式
如果采用外部时钟方式,此时要把XTAL1接到外部始终提供电路,XTAL2接地。这种情况一般是当整个单片机系统已经有时钟源或则在多机系统中取得时钟上的同步。
注:
1:系统时钟是CPU时钟,RCT(Real—Time—Clock)是实时时钟。
2:系统时钟的目的是高速稳定,而实时时钟目的是低功耗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