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字符串的逆序题目

楼主(2019-02-22):
关于字符串的逆序题目

今天做了一道关于字符串逆序的题目,题目为输入I am a student,而输出为student a am I。这道题的思路很清楚,就是先把整个句子逆序,然后将一个一个单词逆序,这样便得到了最终结果。而在将单词逆序的时候,可以设置两个指针,一个指针依次遍历,当遍历到空格的时候,将此时的指针代表的值赋\0,然后将另一个指针传到逆序函数中,函数结束后,再赋空格。

  • /**********************************************************
  • File Name:
  • Description:   输入一个英文句子,翻转句子中单词的顺序,但单词内字符的顺序不变。(笔试题)
  •                 句子中单词以空格符隔开。为简单起见,没有标点符号。
  •                 例如输入“I am a student”,则输出“student a am I”
  • Fuction List:
  • ************************************************************/
  • #include <stdio.h>
  • #define N 50
  •
  • void overturn1(char *p)
  • {
  •     char *h = p;
  •
  •     while (*(++p) != '\0')
  •     {
  •         ;
  •     }
  •     p = p - 1;
  •     char temp;
  •     while(h <= p)
  •     {
  •         temp = *(p);
  •         *p = *h;
  •         *(h) = temp;
  •         p--;
  •         h++;
  •     }
  • }
  •
  • void overturn2(char* p)
  • {
  •     char *pre = p;
  •     char *cur = p;
  •
  •     while (*(cur) != '\0')
  •     {
  •         if (*(cur) == ' ')
  •         {
  •             *cur = '\0';
  •             overturn1(pre);
  •             *cur = ' ';
  •             cur++;
  •             pre = cur;
  •         }
  •         else
  •         {
  •             cur++;
  •         }
  •     }
  •
  •     overturn1(pre);
  •
  • }
  •
  • int main()
  • {
  •     char phrase[N] = {0};
  •
  •     printf("please input:\n");
  •     gets(phrase);
  •
  •     overturn1(phrase);
  •     overturn2(phrase);
  •     puts(phrase);
  •
  •     return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