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蓝桥杯题目两道

楼主(2019-02-23):
C语言蓝桥杯题目两道

  • Description:  密码发生器
  •     在对银行账户等重要权限设置密码的时候,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烦恼:如果为了好记用生日吧,容易被破解,不安全;如果设置不好记的密码,又担心自己也会忘记;如果写在纸上,担心纸张被别人发现或弄丢了...
  •     这个程序的任务就是把一串拼音字母转换为6位数字(密码)。我们可以使用任何好记的拼音串(比如名字,王喜明,就写:wangximing)作为输入,程序输出6位数字。     变换的过程如下:
  •     第一步. 把字符串6个一组折叠起来,比如wangximing则变为:
  •     wangxi     ming
  •     第二步. 把所有垂直在同一个位置的字符的ascii码值相加,得出6个数字,如上面的例子,则得出:
  •     228 202 220 206 120 105
  •     第三步. 再把每个数字“缩位”处理:就是把每个位的数字相加,得出的数字如果不是一位数字,就再缩位,直到变成一位数字为止。例如: 228 => 2+2+8=12 => 1+2=3     上面的数字缩位后变为:344836, 这就是程序最终的输出结果!     要求程序从标准输入接收数据,在标准输出上输出结果。
  •     输入格式为:第一行是一个整数n(<100),表示下边有多少输入行,接下来是n行字符串,就是等待变换的字符串。
  •     输出格式为:n行变换后的6位密码。
  • 例如,输入: 5
  •             zhangfeng wangximing
  •             jiujingfazi
  •             woaibeijingtiananmen haohaoxuexi
  •             则输出: 772243 344836 297332 716652 875843
  • Fuction List:
  • ************************************************************/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ring.h>
  •
  • int reduction(int m)
  • {
  •     int k = 0;
  •     if (m<10)
  •     {
  •         return m;
  •     }
  •     while(m)
  •     {
  •         k += m%10;
  •         m /= 10;
  •     }
  •
  •     return reduction(k);
  • }
  •
  • void f(char s[],char x[])
  • {
  •     int i,j,n,k;
  •     n = strlen(s);
  •     for (i=0; i<6; i++)
  •     {
  •         for (k=0,j=i; j<n; j+=6)
  •         {
  •             k += s[j];
  •         }
  •         x = reduction(k) + '0';
  •     }
  •     x[6] = '\n';
  • }
  •
  • int main()
  • {
  •     char s[100] = {"wangximing"};
  •     char t[10000] = {""};
  •     int len = 0;
  •     int n;        // 有n行密码
  •
  •     scanf ("%d",&n);
  •
  •     while (n)
  •     {
  •         n--;
  •         scanf ("%s",s);
  •         f(s,t+len);
  •         len += 7;
  •     }
  •     t[len-1] = '\0';
  •
  •     puts(t);
  •
  •     return 0;
  • }

[cpp] view plain copy

  • /**********************************************************
  • File Name:
  • Description:   4.取球游戏
  •                 今盒子里有n个小球,A、B两人轮流从盒中取球,
  •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另一个人取了多少个,也可以
  •                 看到盒中还剩下多少个,并且两人都很聪明,不
  •                 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                 我们约定:
  •                 每个人从盒子中取出的球的数目必须是:1,3,7或者8个。
  •                 轮到某一方取球时不能弃权!
  •                 A先取球,然后双方交替取球,直到取完。
  •                 被迫拿到最后一个球的一方为负方(输方)
  •                 请编程确定出在双方都不判断失误的情况下,对于特定的初始球数,A是否能赢?
  • Fuction List:
  • ************************************************************/
  • #include <stdio.h>
  •
  • int main()
  • {
  •     int a[16] = {0,1,0,1,0,1,0,1,1,1,1,1,1,1,1,1};
  •     int n[10001];
  •     int j[10001];
  •     int m;
  •     int i;
  •     int temp;
  •
  •     scanf("%d",&m);
  •     for(i = 0; i < m; i++)
  •     {
  •         scanf("%d",&n);
  •         temp = n % 15;
  •         j = a[temp-1];
  •     }
  •
  •     for (i = 0; i < m; i++)
  •     {
  •         printf("%d\n",j);
  •     }
  •
  •     return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