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基础知识回顾整理

楼主(2019-02-24):
单片机基础知识回顾整理

今天蓝桥杯成绩出来了,我这个打酱油的居然还获得了一个三等奖,这实在是让我受宠若惊,在参加蓝桥杯之前。我其实已经差不多放弃了,我一个刚接触算法的人,突然接触一个算法类的竞赛,我算是从算法入门到放弃了,各种算法题目看的头疼脑涨,最后基本上能每天看一题就不错了。这次竟然能获奖真的是让我意外啊。

不说算法,我这个硬件生还是老老实实复习我的硬件吧,今天也是整理了几道单片机的题目,发现我虽然会用单片机,但是对单片机的基础概念还真的是有些模糊之处啊。

第2部分 51单片机硬件结构、存储系统及I/O接口

一、填空题

1、AT89S51单片机共有 4 个8位的并行I/O口,其中既可用作地址/数据口,又可用作一般的I/O口的是 P0 。

2、 若采用12MHz的晶振,则MCS-51单片机的振荡周期为_1/12us___ ,机器周期为__ 1us_。

3、AT89S51单片机字长是__8____位,有_40__根引脚。

4.89S51单片机是 8 位单片机,其PC计数器是 16 位。

5.若单片机使用的晶振频率是6MHz,那么一个振荡周期是 1/6 µS,一个机器周期是 2 µS。

6.89S51单片机是 +5 V供电的。

7.堆栈是内部数据RAM区中,数据按 后进先出 的原则出入栈的。

8.MSC-51系列单片机具有 4 个并行输入/输出端口,其中_P0_口是一个两用接口,它可分时输出外部存储器的低八位地址和传送数据,而_P1__口是一个专供用户使用的I/O口,常用于第二功能的是 P3 口。

9.当单片机系统进行存储器扩展时,用P2口的作为地址总线的 高8 位,用P0作为地址总线的 低8 位。

10.半导体存储器分为_ROM_和__RAM__两大类,其中前者具有非易失性(即掉电后仍能保存信息),因而一般用来存放系统程序,而后者具有易失性,因而一般用来存放经常变动的用户程序.中间结果等。

二、判断题

( X ) 1、MCS-51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只能用来存放程序。

( X ) 2、MCS-51若希望程序从片内存储器开始执行,EA脚应接低电平。

( X ) 3、89S51单片机中,外部RAM与I/O接口是统一编址的。

( X ) 4、89S51单片机复位后,特殊功能寄存器SP的内容都是00H。

( X ) 5、51单片机内部寄存器都是8位的。 //T0 T1 16位

( P )6、对于8位机,如果正数+正数等于负数,则会产生溢出。

( X )7.在MCS-51系统中,一个机器周期等于1μs。

( X )8.复位之后,P0-P3的内容为0FFH,栈指针SP指向00H单元。

( P )9.当AT89C51的EA引脚接低电平时,CPU只能访问片外ROM,而不管片内是否有程序存储器。

( X) 10.扩展I/O口占用片外数据存储器的地址资源。

( X )11.MCS-51系统可以没有复位电路。

三、简答题

1、请说明为什么使用LED需要接限流电阻,当高电平为+5V时,正常点亮一个LED需要多大阻值的限流电阻(设LED的正常工作电流为10mA,导通压降为0.6V),为什么?

440Ω, R = (U-U导通)/ I导通 = (5-0.6)/(10x10^-3) = 440Ω

2、MCS-51单片机的存储器从物理结构上可划分几个空间?

4个,片内RAM,片外RAM,片内ROM,片外ROW

3、MCS-51单片机的P0~P3四个I/O端口在结构上有何异同?使用时应注意的事项?

80C51单片机的4个I/O端口在结构上时基本相同的,但又各具特点。在无片外扩展存储器的系统中,这4个端口的每1位都可以作为I/O端口使用。在作为一般的通用I/O输入时,都必须先向锁存器写入“1”,使输出驱动场效应管FET截止,以免误读数据。在系统扩展片外存储器时, P2口作为高8位地址,P0口分时作为低8位地址和双向数据总线。

它们的主要不同点如下:

(1)P0口的每一位可驱动8个LSTTL负载。P0口即可作I/O端口使用,也可作地址/数据总线使用。当它作通用口输出时,只有外接上拉电阻,才有高电平输出,作地址/数据总线时,无需外接电阻,此时不能再作I/O端口使用。

(2)P1-P3口输出级接有内部上拉电阻,每位可驱动4个LSTTL负载,能向外提供上拉电流负载,所以不必再外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