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51单片机基础知识题和答案

楼主(2019-02-25):
复习!51单片机基础知识题和答案

一、填空题
1、51单片机的定时器T1工作在工作方式0计数模式下,定时器T0工作在工作方式1定时模式下。则TMOD的值应为 0x41 。
2、AT89S51单片机定时器的四种工作方式中,可自动装载初始值的是方式 2 ,该工作方式是 8 位计数器。
3、假设已经设置好定时器T1的计数初始值,则要启动定时器T1,需要设置
TR1= 1。
4.AT89C51单片机有 2 个定时/计数器。
5.AT89S51单片机定时器的四种工作方式中,其中方式 3 是只有定时器T0才有的方式。
6.假设定时器T0已经正常工作,现要停止定时器T0,则需要设置
TR0= 0 。
7.假设已经设置好定时器T1的计数初始值,则要启动定时器T1,需要设置
TR1= 1 。
8.AT89S51单片机定时器的四种工作方式中,方式0为 13 位计数器,方式1为_ 16 位计数器。
二、简答题
1、51系列单片机具有几个中断源?其中哪些中断源可以被定义为高优先级中断,如何定义?
51基本型共有5个中断:两个定时器中断(T0 T1),两个个外部中断(p3.2的INT0和P3.3的INT1),一个串行口中断。优先级设定在寄存器8BH,置一的位对应的中断优先。当寄存器位相同时,CPU的查询优先顺序是:INT0——T0——INT1——T1——串行口
2、单片机定时/计数器有几种工作方式?它们的定时/计数范围是多少?
工作方式0
13位计数模式 最大范围0-8191
工作方式1
16位计数模式 最大范围0-65535
工作方式2
8位自动重装计数模式0-255
工作模式3(只有T0)
TL0和TH0将被分割成2个0-255的独立计数器会触发TF0 TF1中断
三、编程题
1、已知51单片机晶振频率是12MHz,使用定时器T1,产生周期为200ms的等宽正方波连续脉冲由P1.2输出, 要求以中断方式完成。
#include
sbit P12=P1^2;
int count=0;
void main()
{
TMOD=0X10;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IE=0X88;
TR1=1;
while(1) ;
}
void t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if(count<10)
{
count++;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
else
{
count=0;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P12=~P12;
}
}
串口通信
一、填空题
1. MSC-51引脚中,与串行通信有关的引脚是_P3^0_和_P3^1_。
二、判断题
( X )1.51单片机的串口设置了1个SBUF即可实现全双工通信。
( X )2.AT89S51单片机的串口只有2种工作方式。
( √ )3.AT89S51单片机共有4个8位的并行I/O口,其中P2口既可用作地址/数据口,又可用作一般的I/O口。
( √ )4.假设传输的数据一帧有11位,每秒钟传输30帧,则此时的比特率应为330bps。
( X )5.MCS-51的串行接口是全双工的。
三、选择题
1、下列英文缩写代表“串口控制寄存器”的是( A )。
A.SCON B.TCON C.SMOD D.TMOD
2、串行通信中,发送和接收寄存器是( B )
A、TMOD B、SBUF C、SCON D、DPTR
3、控制串行口工作方式的寄存器是( C )
A、TMOD B、PCON C、SCON D、TCON
4. 串行口每一次传送( C )字符。
A.1个 B.1串 C.1帧 D.1波特
5. 当MCS-51进行多机通讯时,串行接口的工作方式应选为( C )。
A.方式0 B.方式1 C.方式2 D.方式0或方式2
6. MCS—51单片机串行口发送/接收中断源的工作过程是:当串行口接收或发送完一帧数据时,将SCON中的( A ),向CPU申请中断。
A、RI或TI置1 B、RI或TI置 0
C、RI置1或TI置0 D、RI置0或TI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