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铺铜问题

楼主(2019-02-16):
各位大神,我的射频板,四层的,以前是top,bottom,gnd都有铺铜,现在将power层的电源线用联通了,然后power也铺了铜,这样会有问题吗?   红色线为电源线

楼主:
求大神解救一下!!

网友A:
应该是这么做,还能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B:
楼主,靠近电源线的几个过孔需要关注下,看是否是敏感信号线或者是的射频线。如果是射频线过孔,那最好用地线和电源线之间走个隔离。其他你关注电源线和下上下层走线是否有重合的,如果是关键信号或者时钟线,也可以挪线错开,总之就是避免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靠近电源线的几个过孔需要关注下,看是否是敏感信号线或者是的射频线。如果是射频线过孔,那最好用地 ...

谢谢版主,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铺铜的目的是什么呢,那铺一层,两层,三层有什么区别呢,不明白什么时候该怎么铺铜。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么做,还能有什么问题呢?

四层都铺铜也是可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铺铜的目的是什么呢,那铺一层,两层,三层有什么区别呢,不明白什么时候该 ...

从电性能来说,铺铜打地孔的目的是为了更快的让电流回流,从而避免各种EMI问题的产生。从结构及热性能来说,铺铜打孔一方面可以提高板子的强度,也可以提高芯片的散热能力。什么时候该铺铜呢? 只要没有禁止铺铜的区域都可以铺铜。什么时候不该铺铜呢? 这个要看情况,一般设计的阻抗和天线的地方就要特别关注,有时候铺铜可能带来过大的电容效应导致阻抗恶化。

网友C:
PA正下方铺铜需要注意哟,有些PA是不允许的,因为铺铜带来的寄生电容会影响内部集成的电感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正下方铺铜需要注意哟,有些PA是不允许的,因为铺铜带来的寄生电容会影响内部集成的电感性能。

是的,有些器件因为自身的特性会要求器件正下方表层不铺铜,这个在datasheet上都会有特别指出。一般没有特别要求的PA还是要求铺铜完整而且要多打孔,都是为了散热嘛~

网友:
其实铺铜打孔还是挺有讲究的,铺多少铜,打几个孔,孔打在哪里,都是有讲究的,具体需要在项目中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