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存储器小结

楼主(2019-02-18):
51单片机存储器小结

8051单片机的片内程序存储器有4K,片内数据存储器有256个字节,其中又分为高128字节位特殊功能寄存器区,真正用户能用的RAM只有低128字节。
8052单片机有8K片内程序存储器,而数据存储器除了低128字节外还有扩展的高128字节,地址上跟特殊功能寄存器一样,但物理上是独立的,寻址方式不一样,扩展的高128字节只能间接寻址。
Keil中变量的存储类型:

存储类型

说明

code

程序空间(无需改变的变量)

data

直接访问的内部数据存储器(速度最快)

idata

间接访问的内部数据存储器(可以访问全部256字节RAM)

bdata

可位寻址的内部数据存储器

xdata

外部数据寄存器(最大64K)

pdata

分页的外部数据寄存器(最大256字节,少用)

【如无使用关键字,系统则按默认处理(根据存储模式)】
Keil中的存储模式:

存储模式

说明

Small

变量默认为data型,最大128字节

Compare

变量默认为pdata型,最大256字节

Large

变量默认为xdata型,最大64K

Keil中设置如下图:

我们平常使用的STC单片机,有很多型号,具体存储器大小都要看型号:

【89/90系列的机器周期需要12个或6个时钟周期】

【12/15系列的机器周期只需要1个时钟周期】
51单片机上的FFT算法
最近用增强型51单片机做了一个简易的点阵音乐频谱显示器,最主要是自己刚学完信号处理课程,想自己写一个FFT算法。现将已经能够在51单片机上运行的FFT算法供需要的伙伴们参考。
在51单片机上运行FFT算法,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由于51单片机的内存RAM很小,只有128字节,52有256字节,而16点的浮点数输入,就需要2*4*16=128字节的内存开销,所以只有256字节的做多只能做16点的FFT运算。而且必须要用idata定义才能将其定义在高128字节。所以要做16点以上的FFT运算,必须选用有内部扩展RAM的51系列单片机,然后用xdata定义,并且要将存储模式设为LARGE模式。

网友:
说的很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