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调制技术

楼主(2019-02-18):
单片机PWM调制技术

我们可以看看下图,下图就是一个典型的PWM的波形图。

T是一个周期,T1就是高电平所占用的时间,T2就是低电平所占用的时间。
如上图所示T1为脉冲宽度(就是导通时间),周期为T,则输出电压的平均值为U=VCC*T1/T=a*VCC,a是占空比,变化范围为0≤a≤1。VCC为电源电压,一般情况下使用单片机的VCC为5V。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改变a的大小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的平均值。这就是单片机的PWM调制技术。
如何改变a呢?可以采用定时器,也可以用普通的延时,但是笔者推荐用定时器产生PWM输出信号,误差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