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一些面试题整理

楼主(2019-02-18):
单片机的一些面试题整理

1.MCS51的中断系统有几个中断源?几个中断优先级?中断优先级是如何控制的?在出现同级中断申请时,CPU按什么顺序响应(按由高级到低级的顺序写出各个中断源)?各个中断源的入口地址是多少?
答:MCS51单片机有5个中断源,2个中断优先级,中断优先级由特殊功能寄存器IP控制,在出现同级中断申请时,CPU按如下顺序响应各个中断源的请求:INT0、T0、INT1、T1、串口,各个中断源的入口地址分别是0003H、000BH、0013H、001BH、0023H。
单片机是将微处理器、一定容量的 RAM 和ROM以及 I/O 口、定时器等电路集成在一块芯片上而构成的微型计算机。当CPU访问片外的存储器时,其低八位地址由 P0口提供,高八位地址由 P2口提供,8位数据由 P0口提供。在I/O口中,P0口在接LED时,必须提供上拉电阻,P3口具有第二功能。
19、是非题:工作寄存器区不允许做普通的RAM单元来使用。F
20、是非题:工作寄存器组是通过置位PSW中的RS0和RS1来切换的。T
21、是非题:特殊功能寄存器可以当作普通的RAM单元来使用。F
22、是非题:访问128个位地址用位寻址方式,访问低128字节单元用直接或间接寻址方式。T
23、是非题:堆栈指针SP的内容可指向片内00H~7FH的任何RAM单元,系统复位后,SP初始化为00H。F
24、数据指针DPTR是一个16位的 特殊功能寄存器 寄存器。
25、是非题:DPTR只能当作一个16位的特殊功能寄存器来使用。F
26、是非题:程序计数器PC是一个可以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F
28、当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且振荡稳定后,在RST引脚上加一个 高 电平并维持 2 个机器周期,可将系统复位。
29、是非题:单片机89C51复位后,其PC指针初始化为0000H,使单片机从该地址单元开始执行程序。T
31、是非题:单片机系统上电后,其内部RAM的值是不确定的。T
36、以下哪一条指令的写法是错误的(C)。
A、MOV DPTR,#3F98H B、MOV R0,#0FEH C、MOV 50H,#0FC3DH D、INC R0
37、以下哪一条指令的写法是错误的(D)。
A、INC DPTR B、MOV R0,#0FEH C、DEC A D、PUSH A
38、以下哪一条指令的写法是错误的(B)。
A、MOVC A,@A+DPTR B、MOV R0,#FEH C、CPL A D、PUSH ACC
39、是非题:在51系列单片机的指令系统中,其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必须有累加器A的参与才能完成。T
46、单片机89C51的5个中断源分别为 INT0 、INT1 、T0 、T1以及TXD/RXD 。
47、单片机89C51的中断要用到4个特殊功能寄存器,它们是TCON、SCON、 IE 以及IP。
48、在89C51中,外部中断由IT0(1)位来控制其两种触发方式,分别是 电平 触发方式和 边沿 触发方式。
50、是非题:在89C51中,当产生中断响应时,所有中断请求标志位都由硬件自动清零。F
51、中断处理过程分为3个阶段,即中断响应、中断处理以及中断返回。

网友:
好东东,非常有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