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EFT 2000V,显示屏反过来显示如何处理?

楼主(2019-02-18):
请教大神,EFT 2000V,显示屏反过来显示如何处理?6 |% D/ A: l3 X% p

网友:
应该是显示屏的显示方向信号线受干扰了,建议加滤波电容和匹配电阻处理

网友:
排查PCB上控制显示方向的走线是否与电源平面相邻,同时在受干扰走线靠近芯片pin脚增加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