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线的50欧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9-02-18):
实验使用一个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是一个脉冲群信号,幅值,频率均可调,现在对该信号发生器进行校准。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
该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口为50欧BNC口,通过一根50欧的同轴线和示波器连接。根据标准要求,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直接还要连接一个50欧的电阻,电阻两端都是50欧的BNC头。
这样,连接情况就是: 信号发生器--->50欧电阻---->同轴线---->示波器。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信号发生器输出设置为500V。示波器调为1M欧测量,示波器显示波形正确,但是只有250V左右,而示波器调为50欧测量时,只有125V左右。
这样的结果很让我疑惑,1M欧测量时,不是应该是500V,50欧测量时,不是应该是250V吗?
射频线的50欧阻抗匹配,是否分压?被这个结果搞晕了。求高手解答 ?

网友:
表示很奇怪:什么样的信号发生器,能输出500V电压?
如果能输出500V,那么输出阻抗是多少?不可能小于100欧吧,否则就有大于5A电流输出,太可怕了。
所以楼主还要考虑一下信号发生器内部本身的输出阻抗是多少?

楼主:
楼上的,我是网上瞎逛的时候看到这个问题,觉得很有意思。想了一会没想明白,这里高手大神多就来这提问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还是有点意思,要分析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信号发生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
信号发生器作为一种仪器,为各种电子线路提供激励信号,可以设置其波形,频率,幅值等参数,为电子线路的调试带来方便。实际使用中,经常发现信号发生器输出的幅值和电压表所测的值不一致,或者已调好信号发生器固定输出幅值,在不同的电子线路测得输出电压不同,这因此引起嗯呢使用者怀疑,是不是信号发生器出现故障了还是哪里的设置不对?

           这里面就牵扯到信号发生器的一个关键参数-----输出阻抗

通常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有固定的50欧,75欧,或者是开路。一般测量时都将输出阻抗设置为50欧,这里也以50欧为例进行分析。将信号源等效于一个电压源和内阻r内的串联,R负载接在输出端如下图所示。

网友:
先定义几个参数:

V设置:为信号源屏幕上显示的电压值,也就是你输入的想要达到的电压值,而这个值被信号源认为是负载(R负载)上的电压值。

R设置:信号源中人为设置的假想负载阻抗,即高阻抗,50欧,或者其他值。

内阻r: 信号源内阻即输出阻抗50欧

V 实际:信号源实际提供的电压值,即VS实际值

R 负载:接在信号源上的实际负载,比如放大器,电路板等,在这里,实际就是一颗电阻

V 负载:R负载实际分得的电压值,这个值需要用示波器或电压表来测得

网友:
楼主的问题,V设置=500V,R设置=? R负载=50Ω

采用1M欧的示波器测量测得V负载=250V, 假定内阻r=50Ω,则可以推测V实际=500V。V设置=500V 则可算得R设置为开路无穷大,这个结果是合理的。

采用50Ω 示波器进行测量,则因为示波器内阻设置得太小,无法正常测试出电阻两端的电压值了。不知道125V是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学习了,楼上解释的很清楚,感谢!

网友:
按楼上的解释,示波器用50欧内阻来测的话,计算下,示波器测得电压应该在16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