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PS61040 datasheet里面经典电路驱动LED 但是电流不够

楼主(2019-02-18):
TPS61040 datasheet里的经典电路,我连了5颗白色LED,Rs是51Ω,Vcc=3.3V,输入400Hz左右的PWM,我测量LED左端和地之间的电压(通过按键控制PWM)(可调)8.3~9.3V左右,Rs两端电压0~0.5V左右,datasheet上说 Iled=15mA,可是我连的电路最大只能达到5mA左右,而且我需要22mA的电流,怎么办呢?

网友:
我在这里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