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 吸波材料

楼主(2019-02-18):
HFSS的材料库里没有现成的吸波材料参数,网上也没查询到,请各位前辈大神告知哪里能找到,感谢!(海绵类吸波材料)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找这种材料呢? 我的理解,使用吸波材料的目的就是防止反射,那加上辐射边界条件不就好了么?

网友:
楼上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不过怕结果会不够准确,毕竟吸波材料无法完全吸收电磁波

网友:
有大神来给点建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