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Xplorer设置约束的时候无法选择另一个器件管脚?

楼主(2019-02-18):
如图,信号是从U1到J1点到点直连,很简单的拓扑结构,在SigXplorer设置约束的时候,无法选择另一个器件管脚。

在From里面可以选择U1或者J1,但是在To里面怎么都选不上另一个器件,手动输入也不行,点add之后输入的就消失了,这怎么解决啊?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7-9-19 10:03 上传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7-9-19 10:03 上传

网友:
    这种点到点结构的拓扑,直接在CM中Create Match Group即可。

网友:
    好像以前也见过那个问题,忘了怎么解决了

网友:
    把env文件删了,或者保存到其他地方去,然后再设置,如果可以设置好后再把env文件放回去。目前我是这么解决的,估计是env中的某些设置导致的,懒得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