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详细!51单片机寄存器功能一览表

楼主(2019-02-19):
超详细!51单片机寄存器功能一览表

21个特殊功能寄存器(52系列是26个)不连续地分布在128个字节的SFR存储空间中,地址空间为80H-FFH,在这片SFR空间中,包含有128个位地址空间,地址也是80H-FFH,但只有83个有效位地址,可对11个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某些位作位寻址操作(这里介绍一个技巧:其地址能被8整除的都可以位寻址)。
在51单片机内部有一个CPU用来运算、控制,有四个并行I/O口,分别是P0、P1、P2、P3,有ROM,用来存放程序,有RAM,用来存放中间结果,此外还有定时/计数器,串行I/O口,中断系统,以及一个内部的时钟电路。在单片机中有一些独立的存储单元是用来控制这些器件的,被称之为特殊功能寄存器(SFR)。这样的特殊功能寄存器51单片机共有21个并且都是可寻址的列表如下(其中带*号的为52系列所增加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MCS51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符号

地址

功能介绍

B

F0H

B寄存器

ACC

E0H

累加器

PSW

D0H

程序状态字

TH2*

CDH

定时器/计数器2(高8位)

TL2*

CCH

定时器/计数器2(低8位)

RCAP2H*

CBH

外部输入(P1.1)计数器/自动再装入模式时初值寄存器高八位

RCAP2L*

CAH

外部输入(P1.1)计数器/自动再装入模式时初值寄存器低八位

T2CON*

C8H

T2定时器/计数器控制寄存器

IP

B8H

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

P3

B0H

P3口锁存器

IE

A8H

中断允许控制寄存器

P2

A0H

P2口锁存器

SBUF

99H

串行口锁存器

SCON

98H

串行口控制寄存器

P1

90H

P1口锁存器

TH1

8DH

定时器/计数器1(高8位)

TH0

8CH

定时器/计数器1(低8位)

TL1

8BH

定时器/计数器0(高8位)

TL0

8AH

定时器/计数器0(低8位)

TMOD

89H

T0T1定时器/计数器方式控制寄存器

TCON

88H

T0T1定时器/计数器控制寄存器

DPH

83H

数据地址指针(高8位)

DPL

82H

数据地址指针(低8位)

SP

81H

堆栈指针

P0

80H

P0口锁存器

PCON

87H

电源控制寄存器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许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