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走弯路,PIC单片机中断总结

楼主(2019-02-19):
少走弯路,PIC单片机中断总结

PIC单片机有多个中断源,16系列只有一个中断入口,18系列有两个中断入口,不同编译器下书写格式又不大一样。网上资源千篇一律,也不够系统,只是简单的罗列程序,代码生存的环境不一样也少有说明。在此做个简单的总结,因为又走了弯路...
1.先说18系列(MCC18编译器下):
MPLAB C18不自动把中断服务程序放在中端向量处。通常将GOTO指令放在中断向量处,从而把控制权转交给相应中断服务程序。
void low_isr(void);
void high_isr(void);
*****************************低级中断入口及服务子程序************************************/
#pragma code low_vector=0x18//低优先级中断入口,转自21ic基础知识
void interrupt_at_low_vector(void)
{
_asm GOTO low_isr _endasm
}
#pragma interrupt low_isr
#pragma code
void low_isr(void)
{
//低优先级中断服务函数写在这里
}
*****************************高级中断入口及服务子程序************************************/
#pragma code high_vecotr=0x08//高优先级中断入口
void interrupt_at_high_vector(void)
{
_asm GOTO high_isr _endasm
}
#pragma code
#pragma interrupt high_isr
void high_isr(void)
{
//高优先级中断服务函数写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