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详解USB转TTL 与电路板的连接

楼主(2019-02-19):
图文详解USB转TTL 与电路板的连接

USB转TTL的硬件设备:
USB转TTL主机一台;

芯片选用PL-2303HX
USB转TTL刷机线,采用进口PL2303HX芯片。连接上电脑并安装驱动后,电脑即扩展出一个COM3或COM4....等的串口,配合相应软件就能对路由器、机顶盒或接收机等各种TTL接口的设备系统进行调试、升级或更新等,比九针(DB9)串口接口转TTL的线适用性更广,因为大部分笔记本电脑都没有预留COM口。它设计的传输速率也比DB9接口的更快,使用更方便!方便多次插拔修复。转自21ic基础知识
针脚接法:
TX-绿
RX-白
GND-黑
红-5V(VCC)
实际使用中的连接方法(有两种,一般只需要接3根线即可):
1、交叉式
RX对TX;
TX对RX;
地对地(GND对GND)
2、直连式
TX对TX;
RX对RX;
地对地(GND对GND)
使用前的测试:
首先做一个简单地测试,方法很简单:如果你把线插在电脑上,电脑提示“找到新硬件....”,用万用表黑笔接黑线(GND),红笔分别去接白线(RX)和绿线(TX)都能测到电压,则说明线一定是好的。
这里特别说明,如果把黑线(GND)接到设备的有电压的针脚上,加电必定烧毁,所以用户接线前一定要准确的测出设备的针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